旭日410L进水了不上电

楼主(2011-01-14):
旭日410L进水了不上电 南桥换了PC87541也换了 要按一下开关有0.3电流之后金属点一下南桥晶体振荡器就通电了无显

网友:
那就把晶振和谐振电容一起换了吧

网友:
南桥腐蚀了吧     做下南桥试一下

网友:
把做桥时留的残渣清理干净,特别是两个电容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晶振和谐振电容一起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南桥换了PC87541也换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47119-1-1.html

网友:
进水的机器,很容易断线。先确定下,是否有断线现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刚进的水

网友:
进水了要先处理好进水的表面,一定要线路图仔细跑下线,腐蚀很厉害的话一般很难修的。

网友:
进水板麻烦,仔细观察测试一下吧。

网友:
关住最新进展  祝你成功

网友:
建议还是先烘干后再修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当然是烘干通电没有的话谁会在通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