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945PL 北桥温度高

楼主(2011-01-14):
如题: 梅捷945PL 主板  P4 3.0 CPU
原来是 CPU 供电短路 换了 场管 上电又烧了 别 的 场管,就又换了
现在 跑CPU 测试软件CPU 温度正常,
但是待机的时候北桥就很烫手, 软件检测主板温度90 多°,
CPU VTT1.2
北桥 有1.5供电
内存供电稍微偏低     是  1.76V(其实也还正常了)
北桥参考电压 为内存供电1.76分压而来,是0.8V 多一点
按说供电没问题啊
怎么温度还会这么高啊

网友(点评):
还肯定有短路的,查小的三极管,场管有没发烫,电压有没超过5V的

网友(点评):
桥热 除了供电就是供电 你查 桥供电是不是正常。如果偏高 桥肯定发热,

网友:
  945发热 量是挺大的, 不过只要不影响使用就正常啊

网友:
冬天这样的发热有点 过大了 号称 发热很大的NF4 冬天 也没这么 热吧?

网友:
待机时候温度高北桥不是坏了吗?

网友:
我的意思是进系统 待机  什么也不干的时候温度也高

网友:
加焊下顺便加个散热片

网友:
核心出了问题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