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几块一样的板子,问题同样,个人认为通病。

楼主(2011-01-14):
本人前2天修了几块,映泰的P4M800-M7,故障现象为不跑码,但是CPU,内存,显卡,南北桥供电都正常,
测量到这些供电正常,再次测试CPU座子,想如果还不行那么一般就只有刷BIOS,(这是本人一贯的维修流程,不知道各位大侠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提示下)测CPU座没有问题,我刷BIOS后既然还是不跑码,手摸网卡,桥等都不烫,到基地看看有没有一样的,但是发现好多人都是没修好,也是和我检测步骤一样。我真是没办法了,后来请教了一个师兄,我给他把情况说了下,他看了下让我把I/O换掉,(其实我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换I/O),我问他,他说反正就知道IT8705AF这个I/O容易坏,换上去既然正常跑码点亮了,今天又来了块一样板子,故障一样,I/O换掉秒杀。希望这个对大家有帮助。小弟语言表达能力不行,第一次再主板维修发帖希望各位大哥关注。

网友(点评):
一般来说没头绪的时候都会选择拆网卡1394,换I/O的

网友(点评):
这叫没办法的时候乱杀IO,不过经常能杀好,但故障原因没查清楚。

网友:
IT8705AF这个I/O容易坏,下次我也试试,这几天天天修不跑码的,供电还正常,都不知道如何下手啦

网友:
8705的IO 的确是容易坏,

网友:
是的,看到上面是IT8705的 I/O都要多考虑I/O 此款I/O易坏  可以算一个小通病

网友:
本人菜鸟,好不容易发个帖希望各位能顶下。

网友:
说出来也奇怪,能开机就不跑码,是IO坏了一部分,开机的部分还是好的,有些芯片不能按常理来看,来想

网友:
如果是我我就不会考虑IO,心想都能开机了,IO应该是好的,我会怀疑南北桥问题,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呢?

网友(点评):
兄弟,io的功能可多着呢...难道就管触发吗?接口那些不是io在管吗?io相当于南桥的助理。。我曾经修到一个cpu参考和红色5v短路的,结果是io坏。。。

网友:
IT8705AF这个I/O容易坏,我知道了。

网友:
我知道了IT8705AF这个I/O容易坏,谢谢

网友:
关于为什么杀 I/O有篇文章写的不错,也是才发的,图文都有,这几天刚发的

网友:
恩 这个要记下来

网友:
好多主板都有通病,只是不容易察觉到而已。

网友:
说的什么啊都?8705不参与开机的,都是VIA的南桥开机的

网友:
我这台不是不开机,是不跑码,如果你知道为什么换I/O好,那么请帮忙解释下。

网友:
经验不错,呵,这个东西一般很少会去考虑哦

网友:
8705常坏的件。。

网友:
8705不参与开机,它坏可能是I/O到南桥的信号过不去。。

网友:
重点检测一下IO输出脚的数据,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就好判断了

网友:
学习了。我里真是好。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

网友:
因IT8705是不参于开机,是南桥开机触发的,板子当然可以上电触发,不跑马,刷BIOS的换IO。不能解决的话,座子的问题大些。个人意见,不知道是否对。

网友:
老赵来了
小心被扣分哦!~

网友:
挖 这样也行?

网友:
IT8705AF这个I/O容易坏,我知道了。 算是个小通病了吧

网友:
不是很专业解释不清楚 不过有的GIGA的主板内存无电压 修死人都修不好 最后换个IO就解决问题了。。。。 也很想知道IO是怎么控制内存电压的

网友:
究竟是IO的哪路控制部分出的问题呢?
希望有高手可以解释一下。

网友:
这种故障换I/O是最快了

网友:
有时没有头绪的时候确实换IO是一个出路~~~~

网友:
如果要没帧信号 换都少都白费

网友:
对的你到没错

网友:
高手越来越多了,问题为什么不会越来越少呢?

网友:
兄弟,我这里也正好有一块映泰的P4M800-M7问题主板,能不能把它的BIOS给我传一个我试试,找了许久没找到(手头暂时没有I/O,先试试BIOS)我的邮箱:
wjs7361@163.com
,先谢谢了!

网友:
问题是五花八门

网友:
IO和BIOS是挂在一条总线上的,当IO损坏了就会影响到BIOS到南桥的通迅,这是IO坏导致不跑码的原因之一

网友:
学修电脑到这是不错的选择,谢谢楼主。

网友:
8705容易坏,现在知道了,谁有 关于IO详细点的帖子没啊

网友:
记住了IT8705AF

网友:
大漠孤烟上
的帖子
你到驱动之家上面下栽,我的都是在那里下的,我的刷过了不行,如果你有IT8705f你可以试着换下.

网友:
IT8705,是跟INTEL芯片组的LPC的BIOS,和南桥相联系的。
I O坏,有可能导致BIOS信息读取错误。 就不能正常跑码了。

网友:
为什么灌水的越来越多了?
学习了?学习了什么了?
这样的板子,最好对照图纸脚位维修。 知其然 知其所以然

网友:
sunshine
的帖子
现在主板的图纸都找不到啊,你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