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插适配器自动开机

楼主(2011-01-14):
清华同方锋锐K410C 插适配器自动开机 电流跑到1.2自动掉电 是什么原因 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你也应该稍微查查在问吧!!!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这样没法回答的,有N种故障可以引起 说详细点

网友:
很多机器不上电池也会自动开机,但是如果能亮问题不大,楼主的机器掉电,应该是电路问题

网友:
知道了记得告诉我一声

网友:
量一下各供电正常否‘再用示波器打一下内存看是否有波形把问题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