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过的驱动板和高压板稳定性怎么样?

楼主(2011-01-14):
我们这边电源板坏了就维修,要是高压板和驱动板坏了,就是改线代换,听同行的说修过的驱动板和高压板稳定性差,我想听听各位师傅们的意见,修过的驱动板和高压板稳定性如何?

网友:
我也是以修为主 修不住再代换 基本没什么返修

网友:
原装驱动板修好也很稳定,效果比通用板好,前几年驱动板坏一般就换,现在修多了,现在芯片好找,程序自己修机收集了很多,,现在这两年大部分都可以修好, 品牌机修复率达百分七十以上.

网友:
至于品牌机高压板, 像明基、联想用C5707那种高压板修好也很定,返修也很低, 用通用高压板也有返修,我旁边修理档他们坏就换,很少修, 如果修得稳当,比用通用高压条寿命长

网友:
多谢朋友们的发言,看来他们说的维修之后不稳定是个误区

网友:
有这种事吗?没发现。
都是修不出来时才换通用板

网友:
原装的可以试着修下

网友:
这个不好说,有返修也是正常的。。。

网友:
一般修好还是稳定的。但很多电容要换掉才行。液晶里很容易坏电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