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网卡打叉

楼主(2011-01-14):
网卡这一块,自己一直都比较幸运,不是换隔离 就是网卡,要么晶振,幸运的是都好了, 今天遇到这个,插不插网线都没反应,   我换了很多都没好用,我想请教下 像这种打岔的该测什么?  具体要怎么测,什么条件?  谢谢  详细点

网友:
拆掉网卡隔离 打网卡那头的对地阻值  如果阻值不一样直接换网卡  阻值一样查隔离  我修到的打叉基本都是网卡坏

网友:
网线接口看一下是不是针弹不上来了

网友:
接口那里有问题吧

网友:
接口,网线,哈哈

网友:
网卡打叉 先要排除接口问题。接着可以拆卸掉网桥,量接口到网桥的线路是否通。网桥到网卡线路是否通。在接着就是网卡IC 坏。

网友:
你把桥接换了就好了

网友:
网口排除了  先插上网线开机就不显示叉 但是没有数据 开机之后叉就没反应 6楼说的网桥就是我说的滤波器吧 这个我换了 网卡我也换了  量线路也是通的 我不确定网卡是不是好的  不知道如何使好了   300元啊  呜呜

网友:
加焊一下网卡芯片

网友:
机器已修复, 图片不清楚 两个6脚的2级管和网卡坏了, 因为换的第一片网卡是坏的,我以为是好的耽误不少事,图片不清晰敬请谅解,本人比较穷数码相机没配上呢! 嘿嘿

网友:
个人觉得修网卡打叉首先不拆机就先量下网卡接口,它的线两两相通的,要没通先就有断线,修好断线在,看网卡,或难侨有问题没有

网友:
原来有这回事的,下次可以直接查这个

网友:
12楼的经验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还真就没这么侧过  呵呵 下次按照你说的做

网友:
如果网卡到接口之间都是正常,就先换网卡,在换晶振,最后南桥,由简到繁。呵呵, 没有啥,就这么几个问题

网友:
补充下还有电容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可以先将6#的复合二极管组拆下,他只是起到保护作用的,不影响信号传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