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给看看电脑电源的集成块型号?

楼主(2011-01-14):
请给看看电脑电源的集成块型号? 7个脚的
是长城ATX-250P4

网友:
好像是OB6239.。

网友:
今天我也接到一长城的电源,具体型号不太清楚。

也有这么个芯片,一拆开见都炸飞了。直接又把螺丝拧上去不修了。
这个估计是辅助电源用的。

网友:
p1014ap06
我换一汽车这样的芯片了

网友(点评):
说得非常正确。

网友:
就是p1014ap06  长城电源最喜欢用的

网友(点评):
请问一下这管在这里是起什么作用的啊?

网友(点评):
辅助电源开关芯片。

网友:
辅助电源I C啊 到基地里面搜索一下,好多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