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RST RSMRST这个什么意思,在那测多少正常

楼主(2011-01-14):
RTCRST  RSMRST这个什么意思,在那测多少正常

网友:
楼主指的是复位信号吗?在复位排针上可以测得

网友:
RSMRST#这个信号不好查的,各个主板都不一样的

网友:
RTCRST是在CMOS跳线上测的,并不是复位排针
RSMRST是I/O通知南桥可以准备上电的一个信号,具体引脚查I/O定义

网友:
谢谢,感觉4楼说的不是很准确最后一句

网友:
RSMRST#是ACPI的复位信号,送给南桥的高电平开机!至于是谁送出的就难说了!要看电路图,每一个主板都不一定一样,有些是IO送出,有些是专用芯片送出!

网友:
rtcrst是跳冒 安装上电池就会有一个电压是清理南桥复位和保存住主板的时间和bios
rsmrst是南桥的电源好信号! 一般io转换的比较多!

网友:
感谢大家的分享  又学到了一点

网友:
拿笔记一下了,多谢

网友:
RCTRST#就是相当于CMOS的跳线帽。
RSMRST#就是ACPI(高级电源管理)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如果有低电平,则主板无法上电。这个信号有一些是IO出来,有一些是由专用芯片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