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VOSTRO1400,开机白屏?

楼主(2011-01-14):
戴尔笔记本VOSTRO1400开机液晶屏白屏,但是外接显示器正常,如何修?

网友:
显卡门机器.做下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你是不是维修员啊

网友:
加焊显卡后者换显卡,搞维修的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做显卡看看怎么样再说

网友:
DELL 1400如果是后期出的机器就是631的升级版显卡.如果是前期出的机器和1420一样都是630的显卡.这个显卡和HP DV2000 3000一样,容易出问题.开机白屏外接也一样,你就加焊一下显卡试下.这个百分之九十是显卡问题.修过很多了.

网友:
先做显卡再测下屏

网友:
先换个屏试下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线得嘛

网友:
从简单到复杂,先检查屏线,特别是屏接口处插线看看有没有氧化,用橡皮擦擦。然后再找个屏试试,最后就是显卡了。这个问题容易判定。

网友(点评):
搞维修的就应该循序渐进,谨小慎微。

网友:
加焊显卡就好了,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
在关机状态下按D键不放然后按开机键,正常的话屏幕会显示各种颜色,如果还是白屏就交换屏幕测试,从你的描述上看应该不是显卡芯片的问题。不要一看到8400的显卡就BGA。

网友:
白屏首先就要看下屏供电啊,说显卡的都是误人子弟

网友:
显卡问题,更换显卡

网友:
哈哈,挺简单的问题啊,加焊显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