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4):
我学
主板维修
不久,对主板芯片的引脚定义不是很了解,想问一下I/O的触发引脚都是固定的吗,比如说是第几针,I/O或主板型号不一样或者主板厂商不同,触发引脚是否一样,电压多少
芯片
主板维修

网友:
不固定,不同型号的IO,引脚定义是不一样的,具体请查看相关的datasheet

网友:
完全不懂什么叫引脚的小白白路过。

网友:
不同的IO引脚不一样的。

网友:
每一种IO的脚定义是不一样的。要知道要查资料。

网友:
只有具体看资料啊

网友:
你随便选两个IO查下他的PDF就明白了,脚位定义不一样的。

网友:
我还是不明白

网友:
肯定是不一样的,不同型号IO可能都不一样

网友:
IO引脚是不一样的,有的IO参于开机触发,有的没有,由南桥触发。

网友:
你好!不同IO的引脚定义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查引脚定义,因为我们维修的话只要跑跑电路就可以的 不用复杂!有问题的话直接代换!还有就是技嘉主板的IO是加密的需要用同型号的主板代换!

网友:
不同的IO引脚定义都不一样 具体的可以查PDF资料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有点太幼稚了。同样是电脑,内部的构造还不一样啊。

网友:
楼主多去看书吧

网友:
的帖子
推荐一本好的吧

网友:
基础书多着勒大同小异 自己去书店挑吧 我不知道推荐哪本给你哈

网友:
引脚定义可以网上下载,查下资料就可以了,不怕不知道学习就是这么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