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52S-S3P无内存电压,点不亮请指教

楼主(2011-01-14):
接手网吧主板两张,GA-M52S-S3P加电后,复位等常亮,上CPU测量  ,CPU供电为1.6V,内存电压0V,手压桥没变化,请高手指点是那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内存电压不出有些板是不会跑码的。还是先测一下内存电压不出来的原因吧。

网友:
看内存电压是哪个IC管理,还是管子

网友:
内存供电的管子有电没

网友:
看看供电管是否有坏的,看看是否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俺说一句,内存没电压 压桥干吗?
思路,基本供电没用,应该查那里---》量MOS有没有被击穿--->PWM各输入有没有----》然后才去量其他,EN有没有,。。。。。。没电压的板最好修了,从源头开始量。

网友:
这种板应该比较好修的。 就是内存供电管一般出了问题。

网友:
不上电的板,最好搞的,简直就是送钱的,按开机电路维修。这个,你应该知道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