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10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1-01-14):
d410
待机0.02
开关有3.3.按开关能拉低电压
不触发
io为bga封装的smsc
1999各电压基本正常 只是on30v  on5 0.4左右
按开关后没有3.5v产生
kbc3—suspwron无
kbc3—alwon有电压
kbc3_lanpwron无
不知道怎么修了
io已经加翰了

网友:
换个bios芯片看看

网友:
手上没这个料板啊
这个机器是bios参与开机??

网友:
我觉得你这个 先查查MAX1999信号是否正常,不行先换了,打下阻值,仔细点,最后在看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