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1-01-14):
   内存条旁边的6.3V1500UF的电容爆了!电脑故障表现为开机主板风扇正常运转!显示器没有反应!   请问大虾只要换了这个爆了的电容就好了????请大家帮我一下!!!这不知道不是不型号,主板上面写着945GCT REV:1.00

网友:
应该是型号945的板子 带PCI-E槽的

网友:
换了试一下就不知道了

网友:
你先更换坏的电容,然后再慢慢测试其它的。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是换完了再说。

网友:
先换个值  一样大的   电容上去    只能比原来的大 不能小····测量不能两脚接地哦··

网友:
有坏电容先换啊

网友:
先测量,确定故障位置,手到病除。
饼哥教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连场管一块换啦,要不用不多长时间还会坏

网友:
电容已经换了!主板已经单独拆下来了!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试一下主板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