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换品牌机灯管时遇到:过流保护吗?

楼主(2011-01-14):
修了几年也遇到过几次这样的情况, 前几天修一台19寸海尔品牌机, 故障:灯管亮下灭了,可看到图像,客人说摔了一下,拆机发现上面二支灯管不亮, 估计灯管断了,另外拿了带之架的19寸两条灯管扦上,一直正常,说明原装高压板是好的,于是报价,叫客人留下机,开始换灯管,花了两个多小时,把新的两支灯管装好了,用通用驱动板、通用高压板点正常,试了五分钟正常,装回原装机,又是亮下又灭, 另外拿两支带架灯管插上又正常,说明换灯管有问题,单灯测也没问题,测电流下面原机两支每支500MA, 新换每支600MA,但用通用高压条没问题, 后来找一个原装带架灯管重新拆屏换好,插上原装机,一切正常, 之前也试过一台19寸联想换灯管遇到同样问题,如果不想再插屏,换一条通用高压也可以用,

网友(点评):
4条一起换,就没事了。

网友(点评):
对。一同换。我都是报4根的价。另,非常想知道,你是如何测电流的?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灯管有的品牌机的管有特殊设计,所受电流不一样的,有过流的现像,最好在换灯管 前,把所有灯管接上烤机,等一切正常了,再装上去,这个就不要那么麻烦了
,这个 是我的维修规则,我都是做一步测试一步。

网友:
碰到过,现在的高压条没找个现象了,可能原装高压板有电流检测吧!

网友:
没有装好吧,,,接线没有处理好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个现象过,你用电源适配器试就没事了,用可调电源试会一亮就熄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线用热缩套好,接线没问题,测12v电流新装灯管比原装管大100AM, 换回原装灯管500MA就正常了,遇到这种情况很少的

网友:
全部都换成新的灯管应该就不会有事。

网友:
100MA差值就不一样,原装机要求严格,要不与杂牌有什么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