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8HDA51 主板跑【86】【8b】6和b 我分不清楚 进不了 系统 Pe

楼主(2011-01-14):
新店刚开不到一个月,接了很多板,今天刚刚接了一个

磐正EP-8HDA51

主板可以开机,可以进DOS、MHDD,Ghost

不可以进 PE 系统 安全模式。

请问什么原因,弄怒哥啦。

主板跑【86】【8b】6和b 我分不清楚。

网友:
补充说明:
BIOS 被其它人换过 或者 刷过。
CPU稳定正常
内存通过
显卡正常
电源正常

无法引导硬盘进入系统,自检后一闪一闪出现  【 __ 】 这个符合。

网友:
补充说明:
硬盘扫描没有坏道,DOS下能正常访问硬盘.

网友:
我现在也是在修这块板子 一点思路都没有 全板电压正常 但是显示这个符号的时候 鼠标的小键盘灯不受控制 也就是好像死机一样 但是 那个符号 还在闪动!有知道的高手指导一下 应该怎么修理 多谢!
另:出现这个符号的时候按主板的重启按键可以重启 但是按键盘上面的DEL按键进不了BIOS 断电过一会开 有时候 可以进BIOS 有时候又进不了 !

网友:
你这好像软件的事呢,用FDISK/ MBR试一下,BIOS放一下电,重刷一个BIOS

网友:
先放电,再刷BIOS

网友:
VT8237R的问题 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完全和我的问题一模一样,真是烦啊,可以开机,进不了系统。

网友:
请问一下 7楼,你以前修过这个板的时候是换VT8237R吗?我正准备买零件,还有,问问有没有代替的。

网友:
低格  或从写主引导

网友:
时不了PE有时候是内存的问题,进不了系统可能是硬盘MBR文件损坏,进MHDD工具那运行DISKgen,会自动修复

网友:
其它都没有问题,就只有主板有问题,请问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