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65IRZ-T 和 ISL6265HRTZ通用 吗

楼主(2011-01-14):
是HP cq40 amd 平台的 ATI 独立显卡的 版 版 好是 LA-4112

网友:
现在 板上 的  HRTZ 烧了
  但图纸上 是 IRZ-T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 HRTZ 的 引脚定义 不知道 是否通用

网友:
估计不行吧?

网友:
直接换上去试试不就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
很多芯片是通用的。先换上去试试看,结果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