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开机掉电

楼主(2011-01-14):
一台IBM T60机器,待机0.03V,各电感阻值正常,触发开机,电流一直升到1.8A,然后掉电到0.02不能触发了,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了,求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可能是显卡

网友:
我晕 你会不会维修啊 问这么蠢的问题

网友(点评):
你这么聪明那你说是啥问题啊,就知道喷人也没见得你有多厉害!

网友:
先查一下显卡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不行就换显卡吧,,,或是做一下桥,,,

网友:
这问题80%都是显卡的问题,直接还个显卡看看

网友:
电流都到这么高了基本是显卡了

网友:
显卡换了了

网友:
感觉跑了  检测温控电路

网友:
也有可能不是显卡        我想是当,屏信号开启的时候就掉电,排除屏或高压条后,  IBM的保护电路多,我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但不是T60的,是T42P的给屏供电的保险坏了,就是过显卡就掉电,  呵呵

网友:
加个好友认识一

网友:
掉电的时候待机正常吗

网友:
楼主不妨先把屏拿下来再试试呀。跑到1.8掉电。估计是桥和显卡的多啊。

网友:
先量一下是不是显卡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