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ACHI日立硬盘诡异故障

楼主(2011-01-14):
故障:用一个字可以概括——慢,慢得让你吐血;进DOS很慢、进PE也很慢、进PQ还慢、分区慢、格式化慢、GHOST等了N久进度条不动,HDD检查无坏道,只有两个红块(MAKEBAD命令后加入缺陷表了),一天下来头都想爆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怎么处理

网友:
如果你设置都正确的话,硬件上不排除缓存失效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有这种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问makebad命令是加P表的命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