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显示器显示出问题了

楼主(2011-01-14):
出现真种样子是屏的问题可能大,还是驱动扳大一些。

网友:
先把屏线重新插下看,不行先换通用板看屏能显示不,能则是驱动板问题,不能就是屏了

网友:
先用通用驱动板测一下屏

网友:
驱动板可能性大一些!最好是代换通用驱动板测下屏!

网友:
供电不正常有时也会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一插上屏线就出现这个,我怀疑是屏的问题,主要我这没有这个通用驱动资源很紧张。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板有问题我给他换的通用电源板,不插屏线能显示,但差了就出先这个问题,他这个显示器毛病有电源板和坏了个灯管,我就是不确定是不是屏也出了问题,要是驱动板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屏幕开关那个指示灯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板有问题我给他换的通用电源板,不插屏线能显示,但差了就出先这个问题,他这个显示器毛病有电源板和坏了1个灯管,我就是不确定是不是屏也出了问题,要是驱动板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屏幕开关那个指示灯有变化呀?

网友:
不能这么考虑的,先定故障位置要准,不能光靠估计,还是确认一下比较好。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屏芯片供电3.3V异常,所以先量一下屏线上5V电压有没有,代换一下驱动板可以省些检测时间,如果是屏问题,量一下1117(或1084什么的)管,3.3V有没有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你了

网友:
换一块屏测一下不就知道了,你说换了灯管,没碰坏面板吧?

网友:
屏的問題可能大些,T -COM
的貼片電容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