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得内存打值卡数据地址线阻值不同,说明什么呢?

楼主(2011-01-14):
小弟初学维修,正好朋友的一个ms6728坏了,症状为 开机有复位,不跑码,上假负载测CPU pg 时钟 复位 电压正常,内存电压正常,刷BIOS 压cpu坐涛声依旧。。。。手里没IO MS-8,彻底没思路了。正好刚从基地买的套维修工具,索性看下内存ad线吧。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有的阻值是390,391有的是385呢?是北桥虚了吗?  cpu和内存都已经换过,肯定是好的。恳请各位老师指点!!! 小弟拜谢!!!

网友:
看下是单桥片的 就焊下 看   小心点焊死的

网友:
相差不大没问题的,或者说不能据此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