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过不了显卡掉电

楼主(2011-01-14):
接到机器时是屏幕偏红色严重,当时怀疑是灯管问题等;一气之下就了换灯管试还是一样,再怀疑屏线问题导致偏色查排线也没问题,无聊中就这样裸机测看它有什么变化果然问题来拉掉电,再加过不了显卡掉、无内存时不掉、跑A4等不过显卡代码掉。忙了几天这机器没结果又大红胶的准备放弃,客户听到拉放弃套出点线索 说:该机器是有这种情况好好的红着屏就没拉再也开不起来拉,过段时间自己有好拉但不知道是那月好了用不了多久。胶显卡没把握又不能乱动,各位高手麻烦您们拉,,,,,和多指点类似问题的经验。。。。。。谢不尽

网友:
说实话,真没看懂你在说什么,语句不通。如果是时显时不显就做显卡,记得说风险。

网友:
严重偏红根本不可能是灯管,灯管偏红很容易看出,而且伴随亮度低等,严重偏红一般就是屏线或者显卡。有胶的显卡先得除掉胶,慢慢吹,慢慢扣,除完了,就可以正常做BGA了

网友:
做显卡前接显示器看外接正常不,如果正常考虑换排线

网友:
换根排线是否行?再来确定是否显卡问题!做显卡时先把胶除干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算是风险吧,我理解是不稳定哦、、、、、委屈你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屏、排线插别的机器多正常,但我觉得还是GBU问题导致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回复 网友C:

掉电,没发外接,不知道是哪保护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觉是GPU出问题,偏色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插排线多掉电,也觉得的显卡部分问题。兄弟有劳你拉,您见过这样的问题过吗?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楚

网友:
灌胶的要注意的,最好是用土炮做,温度能把握好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我小学水平  不知道你再说些什么,

网友:
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你把问题表达清楚啊兄弟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机器已修好啦,就是显卡下面几个滤波电容漏电导致显卡没法正常工作偏色,掉点是屏3V供电保险烧了。。。。。。谢谢大家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