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越来越大,如何安装一键还原?

楼主(2011-01-15):
以前,我一直用,一键还原精灵,挺好用的,开机按F11,就算系统挂了,照样可以用。但是从320G开始,往后的,都装不上了,尤其是500G,不管用专业版,还是装机版。都不行,有的时候装上了,引导不了,有的时候,出现F11按了,没反应,而且还死机~
最后吧,又用YLMF系统自带的,在选择菜单里的一键还原,但是最近又发现,好多机子又开始装不了了~反应情况是,选择一键还原了,引导grub出错~奇怪的很~
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考虑是不是我分区的大小问题,我是一般都这么分:40  180  180 100

网友:
如果一个安装不上。。在换其它的一键还原。不过下载要最新的。。老的不行

网友:
一键还原精灵每个单区不能超100G不然不能安装的。

网友:
现在我不用一键还原了,现在用新版的MAXdos,这个还支持win7系统。

网友:
一键还原最后一个单区不超过100G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现在新的也不行啊~我都是到官网下的,不管用什么模式都不行
有几次,是装一次,隐藏分区已经划出来了,但是没有F11引导,再装2次,同样方法装两次,有成功过,但是成功概率非常低~

网友:
估计是分区不对,还有,就是跟主板有一定的关系,我用的是g41的主板,500g的硬盘,都能安装上去,因为如果这个装不好的话,到时候用户系统坏了的话,就不好处理了

网友:
备份起来 以后在GHOST还原不也是一样吗

网友:
不是啊,现在知道一键还原的客户越来越多,非得让你装,系统出问题了,谁都不愿意抱过来~
我听一键还原精灵官网上说,在主分区,再分一个5G的就保证能装上~
我现在用的是DM10,直接分配好了,所以一直也没机会试

网友:
哎,我还是感觉 备份一下,再还原好些.....
     呵呵,用 一键还原还是有点风险的....不小心按下。。。后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装的时候肯定要交代好,还原也是客户的事,一键还原,确实能给我们省不少事

网友:
一键还原精灵中间确实出现过一段大硬盘不能备份还原的情况,不过现在的可以了,楼主可下载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这个吗?http://www.yjhy.net/xzdz.htm 上面的版本还是09年出的啊

网友:
现在的机器还装一键还原吗 太老了吧

网友:
到网上下一个最新的还原软件 设置好了 开机就可以了 华军和天空都有 去找吧

网友:
装微软启动菜单的GHOST

网友:
用MAXDOS吧,最新版的没问题

网友:
用一键GHOST通杀所用硬盘

网友:
把系统装完,到桌面开始那有那系统还原的软件,,难后按确定再确定就好了

网友:
我从前年就一直用GHOST了..做个备份,然后--只读、隐藏。以后就是系统出问题了,只要光盘引导下也可以找到备份给恢复,如果客户非得要一键还原的,你就告诉他,那个有什么什么缺点..呵呵。其实,我提议大家都不要弄那个一键备份和一键还原的。我遇到好多客户..给安了一键的....结果系统出问题了来找我,我一看。。。。我给一键备份的都给改了...都是“一键”搞的结果..所以,我现在都用GHOST自己手动给备份,手动给恢复,可以给客户写个操作步骤,安全性高!

网友:
说实话 我还真没碰到过 不能装一键还原精灵的 今天看了此贴 真是受益匪浅 不过我也一直分500G 320G 的 都是一键还原精灵 说实话 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是的是的是的

网友:
我都不用一键还原按F11的那种了,不是很好用啦。直接用迈斯工作室的DOS还原也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