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没反应

楼主(2011-01-15):
PC电源突然间“砰”的一声爆炸了,发生所有的电都停了,经检查发现跳闸了,拆开电源发现辅助电源三极管击穿,一个C945烧坏,还有一个电阻,换成了贴片560欧,其它检查发现没有坏,换了新元件通电还是无输出,

请问下3150能不能替换E3150,还可能是什么原因启动不了?具体看图。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刚开始学....看的有点迷茫~

网友:
大家好,我的电源终于被我修好了,今天把散热器拆了,逐个检查,原来还有一个辅助电源发射极电阻击穿了,上次没检测到,但从外表上看是看不出来,就是这个忽略了电阻造成拖了几天,总算今天搞好了,原来是0.22欧的,测试时有5,6K,明显这个管子不能工作,由于我不是专业维修,因此从其它板上拆了个0.33欧换上,一插电,测试5V有输出,短接绿线与地,风扇运转,就此维修成功。

因此,修改时要仔细,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了,有些值还是要亲自量一下,靠目测不能保证判断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