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MCP55M-A的怪问题

楼主(2011-01-15):
型号:精英MCP55M-A
问题:开机之前插上USB设备,开机进入到滚动条之后再把USB设备拔出,就能正常进入系统,如果不插上USB设备到了滚动条之后就不动了和死机差不多

网友:
  先装系统试下

网友:
不是软件的问题,系统我装过几个版本,应该是主板的硬件问题

网友:
CMOS清零。不行的话。可以换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