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

楼主(2011-01-15):
IBM R50E 外接屏显示正常。内屏不显示。 北桥换了个从新做过了故障依旧。 屏借口阻值到北桥的都量了也正常。屏和屏线也换了还是一样。 不知道是哪的问题了。 哪位朋友遇到过。

网友:
两一下信号有吗?

网友:
没有示波器。只能量到阻值。 阻值正常。 到北桥也是通的。 外接屏能显示。 北桥换了个故障依旧。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线上的休眠坏了

网友:
屏线接口是否老化,可以用洗板水清洗一下,我看可以解决

网友:
我有这个机器的屏线,我换过了。还是一样,屏接口我刚开始就洗过了。 也加焊过。 故障一样。没有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