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45换显卡芯片后,出现BIOS密码

楼主(2011-01-15):
         接到一台明基R45笔记本,有时开机花屏,无显,有时进系统后花屏。做更换显卡芯片处理。
         但怪问题出现了、原来没有设BIOS密码的,换好芯片后,就出现了开机就提示输入密码的。
         这个机型,有独立的密码存储芯片,拿掉COMS电池,是没有用的。
         问一下,这个怎么处理啊?
         用二楼方法解决。谢谢二楼。

       密码是找到了,可以进BIOS,但,还是会出错。最好是重新写一下,哪个8脚芯片: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47757-1-1.html
        上面是我找到密码后,还是出错的。重新刷BIOS的图。

网友:
你这个主板是不是华硕代工的,是的话找华硕密码表试试吧,不行刷bios 吧

网友(点评):
谢谢!用密码表可以了。

网友:
刷bios啊,一般能解決

网友:
我也遇上过,做了显卡出现开机密码。最后还是换主板了。

网友:
没碰到过,一般加焊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对头刷一下BIOS吧

网友(点评):
这个同BIOS没关系,有专用的密码芯片。用华硕密码表,解决了密码问题。

网友:
刷BIOS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好了就行

网友:
这主板八成是华硕代工吧。BIOS电池拔了,去开机,机器一亮就会出现BIOS密码!去刷BIOS吧!

网友:
华硕密码表在哪找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密码表,基地有下的。你搜索一下:华硕密码表就可以了。不过出错了,最后还是要刷一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