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不能软关机

楼主(2011-01-15):
IBM T43 来时不能开机 U29 MAX1540E没1.05V电压 换个芯片OK 什么都正常 但关机用了2.3 分钟时间 不接硬盘在BIOS 里关机也一样 屏黑了 但CPU ,内存,显卡的供电都有 ,要等2分钟左右吧!可以硬关机 ,南桥重置了 H8 和几个电源芯片都换了 求助呀 那位老大在 帮帮忙 谢谢了

网友:
有人说换EC 就好 我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可能待机芯片的开启信号有问题

网友:
开机都正常

网友:
重点还是IO   南桥  晶振   安全芯片

网友:
BIOS换个试试

网友:
S5模式是EC和南桥控制的,,最好是查一下S5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修一天了 还是一样 明天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估计是哪里断线了,导致信号被拉低的时间延长

网友:
没听懂说的什么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问题解决了 设置了BIOS 就好了  但他的硬盘是有问题的  换个硬盘做了系统就PK 了 此问题我把它看复杂了 呵呵  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