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boot camp3.0的种子文件

楼主(2011-01-15):
亲测,绝对有效!!!3.1的大家就去百度下吧,也没多大,300多兆!!!双系统W7安装,

boot camp3.0.rar

网友A(2016-08-21):
苹果3.1是什么东东呢?USB接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苹果3.1是什么东东呢?USB接口?

苹果boot camp3.0的种子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苹果boot camp3.0的种子文件

用来做什么用的呢,没有用过,是BOOT里的插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来做什么用的呢,没有用过,是BOOT里的插件吗?

好像是插件,一般用不到所以就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插件,一般用不到所以就没有用过

恩,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