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 logo画面一过 就白屏。红屏。绿屏。蓝屏。循环的 ...
IBMt40 logo画面一过 就白屏。红屏。绿屏。蓝屏。循环的来?

楼主(2011-01-15):
IBMt40 logo画面已过 屏幕就显示 白红绿蓝!换个硬盘可以进系统。但是不插硬盘也是这样。换回他原来的硬盘也是一样。BIOS已经刷过了。内存也换过!现在人弄的有点晕。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开机时LOGO画面正常不,,,如果正常吗。。 logo画面已过 屏幕就显示 白红绿蓝应该是屏的故障哟,,,

网友:
碰到过一个显示是也是这样,屏有问题,换个屏就正常了,应该屏自检!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试,如果一样花屏就是显卡的问题,这机器多显卡虚焊,如果接显示器正常就说明屏幕有问题,更换。

网友:
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或者屏线

网友:
还真是没碰到过。

网友:
外接试试,正常的话,就换根排线试试。

网友:
看看屏和屏线

网友:
显示《 白红绿蓝,什么意思,是花屏吗?T40显卡注意下,可能性较大

网友:
大部分是屏上马片的问题。如果换了不行就直接换屏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的问题,如果是有规律的画面循环,那应该是进入了显示屏的工厂模式,这组画面叫burn-in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