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40 USB接口不好使

楼主(2011-01-15):
IBM R40 USB接口就2个都不好使  供电就0.7V对地阻值989  数据脚对地阻值705 那里问题呢?

网友:
这还测啥,直接换南桥,只定好使

网友:
查供电芯片

网友:
不是南桥问题吧!R40的USB口固定脚不好!弄到数据脚也松了!
也算是通病吧!

网友:
换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