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N570+主板 点开机诊断卡时钟和复位灯亮

楼主(2011-01-15):
梅捷N570+主板{单桥} 原来是点开机排针断电,测CPU供电管那有个坏了,  换上能触发了。 触发后诊断卡时钟和复位灯亮 ,   测得CPU主供电1.56V 桥供电1.25V 内存主供电1.8V 基准0.9V  。假负载PCI-E  内存上都无时钟{时钟集成在桥里} 。 点复位排针 诊断卡复位灯闪 但是点假负载PG{1.9V}那没跳变 。
这种是不是基本能判断是桥的问题了, 第一次发帖,  有什么不清楚的 请多多指教!

网友:
1.9V的PG你看不出来跳变的。

网友:
单桥的板,应该桥的可能性比较大了吧。

网友:
时钟集成在桥里麻烦点,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没条件刷BIOS  电源IC有这可能吗

网友:
复位灯长亮不代表别的地方没复位也许就pci槽没复位  产生复位的条件是 电源芯片的pg发送给桥 中间是否有断线 损坏的器件 灰色线的线路到南桥 也许经过io转换 确定这两个的电路是否正常在判断桥的问题!

网友:
换个我自己用的U  OK    NND我朋友那个新的回来我以为是AM2的  后来他告诉我是AM3的  我才怀疑  一拿我最近用的试  正常跑马

网友:
原来是U不支持 哈哈

网友:
内存没有时钟的话 多数是桥的问题了 加焊一下 不行的话从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