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515

楼主(2011-01-15):
一台康柏515的机器!进入BOLS里面可以认到硬盘,进PE也可以认到,但是,问题出在进入GHIOST里面就发现不了硬盘,安装不了系统,反正用哪个方法安系统都不行,请问哪位遇上过这样的问题吗?请指教一下!谢谢!
硬盘

网友:
你的硬盘有没有分区?用安装盘一步步安装试过没?再不行就找台HP的机器装完系统后再把硬盘移过来

网友:
WIN7可以解决。可以试试。

网友:
装VISTA,WIN7或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