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连上数据线不显示

楼主(2011-01-15):
有两台液晶显示器不连数据线可以显示,连上数据线就黑屏怎么回事?从后面可以看到里面的背光灯有亮

网友:
驱动板主芯片损坏!

网友:
程序有问题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程序有问题还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检查下信号线及同步信号

网友:
程序有问题

网友:
驱动板主芯片损坏!
检查下信号线及同步信号

网友:
驅動板主芯片損壞!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驱动板主芯片损坏是不是就只有换板了

网友:
同意楼上,驱动板及程序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还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