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为FW82801DBM带换

楼主(2011-01-15):
今天修了一台宏基本USB不能用其它工作正常,拆机一看是南桥烧坏,表面有明显烧糊的痕迹,现手头没有一样的南桥,有人带换过其它型号的南桥,给个参考。上面的字母都是什么意思啊,请求帮助

网友:
FW82801DBM是有铅南桥。。。NH82801DBM是无铅

网友:
只能找尾数是dbm的代换,其他没的考虑

网友:
应该是DBM的都可以代换吧!!!以前一直都没留意。

网友:
只要尾数是dbm的好芯片  就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  这个只看后面  没有DBM  在台机上找DM试哈     我试过DB换DBM可以用   不知道DBM换DB

网友:
我们一般就看后面三位DBM就可以代换,DBM的南桥很脆弱USB口坏是通病。

网友:
只能换DBM的 前面不用管

网友:
实在不知道就订块一样的呗

网友:
尾数只要是DBM的南桥就可以用的,不管是有铅还无铅的都可以用,有铅的话就要注意温度,不要用无铅的温度来做。

网友:
只有后边的  相  DBM   IBM    IEM  这个才是重点,一样就可以代换

网友:
DBM的 就行

网友:
谢谢大家,本子修好了,定了一块同样的南桥,换上就好了,

网友:
只要看后面三个英文字母就行了,

网友:
不用管前面的只要是DBM的就可以用

网友:
只要是DBM就行

网友:
dbm的 只能用dbm的   db的上去不亮机的!!以前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