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5r 接触不好 加焊了南桥 现在内屏不显了

楼主(2011-01-15):
asus f5r 接触不好 加焊了南桥 现在内屏不显了
外接是正常的 是不是 休眠开关的问题 也找不到在哪个位置
屏线肯定是ok的 机器原来是开机不良 有时候会不亮
内屏不显

网友:
显卡 换了显卡再说

网友:
看看显卡,屏线

网友:
是否排线断了?外接是否正常。再来判断是否显卡问题!

网友:
对的。 先排除休眠开关问题。 你可以不装进机器测试下

网友:
是集成的显卡吧?一般集成的都是北桥虚焊!!

网友:
还真有可能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