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11-01-15):
我的联想Y450电脑电池,充满电放了起来,一直都用的适配器,今天拿出来看到电量只有70%但是却不能充电,等我把电耗后,再冲却是一会能冲一会又冲不进去,请各位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可能要完全放电才行

网友:
我以前有一台和你一样的,我就让它一直充,第二天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是让它一直待机耗完再充满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电池有问题了1

网友:
传说天天充电会影响电池寿命 建议你接了电源上网的时候把电池拿下来 电池的消耗是按你充过多少次电算的 你两个小时的电池天天充过不了多久或许连一个小时都用不到

网友:
做个深放深充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长时间充电激活

网友:
电源是易耗品,容易老化。

网友(2011-08-10):
电池的问题吧!

网友:
我就让它一直充  很好的 我也有过你这样的情况.

网友(2013-10-22):
没得救了.............二百多元买一个吧

网友:
电池都是有损耗度的/

网友:
做个深放深充就应该可以

网友:
电池应该有问题了

网友:
电池坏了吧。

网友:
如果不用电池,最好电量保持在50%,这样不容易损坏

网友:
在BIOS模式下给电池放空空的再充!

网友:
看电池使用情况咯,  使用少的话就深放深充两次,  使用频繁充电频繁的话应该是电池问题  换电池吧,拆开电池壳换几节18650电池就完事了。

网友(2013-11-21):
电池完了 呵呵

网友:
电池不能长期搁置不用,放着也会坏的

网友:
长期插在上面反而不会坏。锂电池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