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电源usb供电问题

楼主(2011-01-15):
鑫谷核动力325pq电源  usb供电有问题 测量4.8v  换过其他电源试过插sub移动硬盘之间认  这个电源就不行  麻烦高手指导一下该怎么维修  经测量电源的红色5v正常  白色的-5v针脚电压不足 还有可不可以用红色的5v代替?

网友:
自己顶下  谁来知道下啊  用那个有问题的电源就插移动硬盘不行(硬盘转不起来) 插别的usb设备都没问题

网友:
要不你把供电改成开机5V的的,

网友:
检查或者更换一下输出5V的大容量电容,
可能是5V电容容量不足,

网友(点评):
说得有道理。

网友:
电容我都换了 ,全是日系的好电容,用表量过了容量没问题,我都换成10v3300 的了

网友:
你这是修电源吗?usb的电压算是什么数据?atx电源的数据都不放上来就求助?
你需要的不是电源高手,是神仙。

网友:
鑫谷核动力325pq电源,+5vsb电压输出本来就低电流小,一般主板都默认使用+5VSB电压,因为有键盘开机及网络远程开机,一般主板上都有USB供电跳线你跳成红线主+5V电压就行了,根本不需要去修理

网友:
查+5vsb电压  还有USB供电跳线 你跳成红线主+5V电压就行了

网友:
哦哦  谢谢各位  小弟新手  刚研究修硬件不久  请大侠包含

网友(2011-02-17):
好像是哪里虚焊了,搞了半天没找到那坏,胡乱的补焊了一通,现在好用了。

网友:
我晕 乱焊就搞定了 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