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ACER 4315加电不显故障

楼主(2011-01-15):
接修一台ACER 4315的机器,故障现象为加电不显。
插可调电源后加电,电流在0.21A左右后停止,几秒钟之后掉电。再开故障反复。
看电流可以断定是CPU没有供电,拆开机器测得MAX8770为CPU的主控供电芯片。先直接更换该芯片之后,故障点一样。再一步深入测试,MAX8770的PIN 19和PIN 25的5V_S0电压为2.0V,正常的电压应该是5V电压.看来电压是被拉低了.往回找,发现5V_S0是由5V_S5转换过来的.这颗转换的芯片是U48 AO4468-GP(它在MODEM卡旁边).直接更换掉这颗IC,加电机器正常.

网友:
学习了,我修的是东芝进水机出现些芯片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