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主板掉电问题

楼主(2011-01-15):
一块精英N61主板,方正品牌机上的,开机过一会(时间不定)就自动关机,像是突然断电一样,把硬盘拿下来再开机,就不出现断电情况,当然也进不了系统。晕了,请教是哪里的问题。
补充一下:这种情况只是在每次开机的时候出现,反复自动关机、再启动几次后,进入系统后,一切正常了。也不关机了。
再补充一下:感谢下面的几位热心同行,内存、硬盘都换过了。来修的时候这主板的CPU风扇装反了,一直是风往上吹的(TMD方正品牌机能做出这样的电脑来,连CPU散热风扇都安反了,用户说买来就是这样的,绝对没有开过机箱。)。这样使用了三年多了,近来出现这故障了。

网友:
查一下供电都出来没有

网友:
查一下时钟看有没有

网友:
重点查一下IO和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怀疑是南桥问题,这样的话,干脆换主板得了

网友:
硬盘有问题吗

网友:
处理散热问题!换内存外外设!

网友:
压下南桥 换个内存试试  内存不稳定也有的

网友:
CPU座子加焊下!

网友:
干脆换主板得了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里有还原保护类的程序?

网友:
是不是有可能是CPU底座有开焊地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事情也碰到过,一直不得其解,说不定就是哪一个下电容的问题。

网友:
你说拿掉硬盘就不会出现这这样的情况?  换了硬盘试一下了吗? PE 那? 还是板子的硬盘管理者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供电不稳定

网友:
我们需要提高技术才能赚到钱的。。。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光盘启动进PE没有问题,换硬盘没用,还是一样。

网友:
电源、硬盘、内存都换过了,没用。

网友:
电源也换过啦????这个问题就难解决啦,建议换板子吧

网友:
风扇是用抽风式的吧

网友:
提醒一下LZ,机箱面板上电源开关如果有问题,也会无规律掉电的。

网友:
加焊桥好的几率很高...前段时间有块技嘉的主板和你的一样,后来加焊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