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硬盘读速度正常、写速度慢

楼主(2011-01-15):
我自己用的三星320G SATA移动硬盘、、往外拷东西速度正常、往里面拷东西速度就很慢、速度有4、5兆的样子、、是什么问题、、我硬盘是2010年7月买的、、三星的硬盘是一年包换还是三个月包换呢?、、我不想去保修、、、能不能自己搞好它、、、谢谢

网友(点评):
有保修直接拿去保修,三星保修不错的。自己修恐怕没工具吧?买个工具比买硬盘还贵得多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重新做个系统看看,把网断开,如果还是一样,就是质量问题,三星的硬盘一般是三年保

网友(点评):
我的是移动硬盘

网友:
确定是硬盘问题的,还是早点换一个吧,等时间长了变不好处理了,

网友:
我重新分了一下区、、拷了两个镜像进去、1.22G用了两分钟、、我现在把硬盘从盒子里拆出来装在了笔记本上、、、还用低格吗、、这样就可以了吗?  请懂硬盘的帮下忙

网友:
先换个盒看看,如果不行再考虑硬盘,你怎么确定是硬盘而不是硬盘盒呢?

网友(点评):
没格之前直接装在笔记本上也不行

网友:
硬盘这样的问题我见过,硬盘没有损坏,是分区表问题,我原来见过一个华硕的机子也是这样,硬盘超慢,把硬盘重新分区,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楼主不用低格

网友(点评):
如果是普通客户的硬盘还好、、不会有什么重要资料、、但这个硬盘是我专门存资料用的、、心里没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等我把资料拷回去、、如果OK、、就回来给你加分

网友:
硬盘重新分区,你这盘还有保。
      要是 低格出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分区的时候最好用DM分区

网友(点评):
我用的PQ、可以吧

网友:
如果硬盘不是第一次分区,应该可以的,但是DM很少出错,别的如PQ,易出错,出做不进系统,或报错,或很慢,楼主可以试下,不行再用DM,DM分区还是比较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