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511 问题掉电

楼主(2011-01-15):
主要是温度引起倒置掉电,.整机清理。cpu 风扇改长转。。现在开机用两三小时电脑速度很慢。很卡。有时重启系统进不去。。安全模式能进。最后删除显卡驱动可以进入。。问题就要显卡上。。加焊过。。。怎么处理。。

网友:
换个cpu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 一般会引起100% 的吧...那先试着更换一个cpu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会 不过100%一般是扇热不好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些,刷下BIOS试试!

网友:
直接把风扇连同散热管换掉  还是散热问题  或者你自己看看是不是散热管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怎么确定.,,装散热底座好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确定是散热问题的话那几本就是这个散热片挂了  这个机器的散热片挺爱挂的  你就摸摸CPU那头的温度和散热片其他地方的温差呗  如果热量聚集在CPU上面那一块或者在热量传输的途中不热了  肯定就是散热片坏了  散热片里面好像是真空的 我也不确定 瞎说的呵呵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散热片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我们这边修的挺多的,你拿过来我们来修,直接换板

网友:
显卡 拆了从直球 应该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