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 求助!

楼主(2011-01-15):
一台R400的笔记本,接机时进了水,拆机处理后测了一下,发现公共点短路,3V、5V都短路,现在短路点全部处理了,通电无待机,公共点电压偏低,就是Q36的G电压偏低了,17.3V,应该是TB发过来20几V的电压,

网友:
我查了一下TB(联想标志的)条件是正常的。3SW电压也输出了。

网友:
现在是不知道是TB出了问题还是其他 地方

网友:
TB没升压  看看TB外接的热敏电阻和TB工作的自身条件

网友:
还是有电压不正常,网卡待机有起震吗,如果没有就还却电压

网友:
待机电流正常不正常。查acin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