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IDIA显卡ID列表

楼主(2011-01-15):
0041  NV40 [GeForce 6800]
    0042  NV40.2 [GeForce 6800 LE]
    0043  NV40.3 [GeForce 6800 XE]
    0044  NV40 [GeForce 6800 XT]
    0045  NV40 [GeForce 6800 GT]
    0046  NV45 [GeForce 6800 GT]
    0047  NV40 [GeForce 6800 GS]
    0048  NV40 [GeForce 6800 XT]
    0049  NV40GL
    004d  NV40GL [Quadro FX 4000]
    004e  NV40GL [Quadro FX 4000]
    00f0  NV40 [GeForce 6800 Ultra]
    00f1  NV43 [GeForce 6600 GT]
    00f2  NV43 [GeForce 6600]
    00f3  NV43 [GeForce 6200]
    00f4  NV43 [GeForce 6600 LE]
    00f5  G70 [GeForce 7800 GS]
    00f6  NV43 [GeForce 6800 GS]
    00f8  NV45GL [Quadro FX 3400/4400]
    00f9  NV45 [GeForce 6800 GTO]
    00fa  NV36 [GeForce PCX 5750]
    00fb  NV35 [GeForce PCX 5900]
    00fc  NV37GL [Quadro FX 330/GeForce PCX 5300]
    00fd  NV37GL [Quadro PCI-E Series]
    00fe  NV38GL [Quadro FX 1300]
    00ff  NV18 [GeForce PCX 4300]
    0221  NV44A [GeForce 6200]
    0222  NV44 [GeForce 6200 A-LE]
    0140  NV43 [GeForce 6600 GT]
    0141  NV43 [GeForce 6600]
    0142  NV43 [GeForce 6600 LE]
    0143  NV43 [GeForce 6600 VE]
    0144  NV43 [GeForce Go 6600]
    0145  NV43 [GeForce 6610 XL]
    0146  NV43 [Geforce Go 6600TE/6200TE]
    0147  NV43 [GeForce 6700 XL]
    0148  NV43 [GeForce Go 6600]
    0149  NV43 [GeForce Go 6600 GT]
    014a  NV43 [Quadro NVS 440]
    014c  NV43 [Quadro FX 540 MXM]
    014d  NV43GL [Quadro FX 550]
    014e  NV43GL [Quadro FX 540]
    014f  NV43 [GeForce 6200]
    0160  NV44 [GeForce 6500]
    0161  NV44 [GeForce 6200 TurboCache(TM)]
    0162  NV44 [GeForce 6200SE TurboCache (TM)]
    0163  NV44 [GeForce 6200 LE]
    0164  NV44 [GeForce Go 6200]
    0165  NV44 [Quadro NVS 285]
    0166  NV43 [GeForce Go 6400]
    0167  NV43 [GeForce Go 6200/6400]
    0168  NV43 [GeForce Go 6200/6400]
    0169  NV44 [GeForce 6250]
    016a  NV44 [GeForce 7100 GS]
    0090  G70 [GeForce 7800 GTX]
    0091  G70 [GeForce 7800 GTX]
    0092  G70 [GeForce 7800 GT]
    0093  G70 [GeForce 7800 GS]
    0095  G70 [GeForce 7800 SLI]
    0098  G70 [GeForce Go 7800]
    0099  G70 [GeForce Go 7800 GTX]
    009d  G70GL [Quadro FX 4500]
    01d0  G72 [GeForce 7350 LE]
    01d1  G72 [GeForce 7300 LE]
    01d3  G72 [GeForce 7300 SE/7200 GS]
    01d6  G72M [GeForce Go 7200]
    01d7  G72M [Quadro NVS 110M/GeForce Go 7300]
    01d8  G72M [GeForce Go 7400]
    01da  G72M [Quadro NVS 110M]
    01db  G72M [Quadro NVS 120M]
    01dc  G72GL [Quadro FX 350M]
    01dd  G72 [GeForce 7500 LE]
    01de  G72GL [Quadro FX 350]
    01df  G71 [GeForce 7300 GS]
    0390  G73 [GeForce 7650 GS]
    0391  G73 [GeForce 7600 GT]
    0392  G73 [GeForce 7600 GS]
    0393  G73 [GeForce 7300 GT]
    0394  G73 [GeForce 7600 LE]
    0395  G73 [GeForce 7300 GT]
    0397  G73 [GeForce Go 7700]
    0398  G73 [GeForce Go 7600]
    0399  G73 [GeForce Go 7600 GT]
    039b  G73 [GeForce Go 7900 SE]
    039c  Quadro FX 550M
    039e  G73GL [Quadro FX 560]
    0290  G71 [GeForce 7900 GTX]
    0291  G71 [GeForce 7900 GT/GTO]
    0292  G71 [GeForce 7900 GS]
    0293  G71 [GeForce 7900 GX2]
    0294  G71 [GeForce 7950 GX2]
    0295  G71 [GeForce 7950 GT]
    0297  G71 [GeForce Go 7950 GTX]
    0298  G71 [GeForce Go 7900 GS]
    0299  G71 [GeForce Go 7900 GTX]
    029a  G71 [Quadro FX 2500M]
    029b  G71 [Quadro FX 1500M]
    029c  G71 [Quadro FX 5500]
    029d  G71GL [Quadro FX 3500]
    029e  G71 [Quadro FX 1500]
    029f  G70 [Quadro FX 4500 X2]
    00f0  NV40 [GeForce 6800 Ultra]
    00f1  NV43 [GeForce 6600 GT]
    00f2  NV43 [GeForce 6600]
    00f3  NV43 [GeForce 6200]
    00f4  NV43 [GeForce 6600 LE]
    00f5  G70 [GeForce 7800 GS]
    00f6  NV43 [GeForce 6800 GS]
    00f8  NV45GL [Quadro FX 3400/4400]
    00f9  NV45 [GeForce 6800 GTO]
    00fa  NV36 [GeForce PCX 5750]
    00fb  NV35 [GeForce PCX 5900]
    00fc  NV37GL [Quadro FX 330/GeForce PCX 5300]
    00fd  NV37GL [Quadro PCI-E Series]
    00fe  NV38GL [Quadro FX 1300]
    00ff  NV18 [GeForce PCX 4300]
    0191  G80 [GeForce 8800 GTX]
    0193  G80 [GeForce 8800 GTS]
    0194  G80 [GeForce 8800 Ultra]
     019d  G80 [Quadro FX 5600]
    019e  G80 [Quadro FX 4600]
    0400  G84 [GeForce 8600 GTS]
    0401  G84 [GeForce 8600GT]
    0402  G84 [GeForce 8600 GT]
    0403  G84 [GeForce 8600 GS]
    0404  G84 [GeForce 8400 GS]
    0405  G84 [GeForce 9500M GS]
    0407  G84 [GeForce 8600M GT]
    0408  G84 [GeForce 9650M GS]
    0409  G84 [GeForce 8700M GT]
    040a  G84 [Quadro FX 370]
    040b  ? [Quadro NVS 320M]
    040c  ? [Quadro FX 570M]
    040d  ? [Quadro FX 1600M]
    040e  G84 [Quadro FX 570]
    040f  G84 [Quadro FX 1700]
    0420  G86 [GeForce 8400 SE]
    0421  G86 [GeForce 8500 GT]
    0422  G86 [GeForce 8400 GS]
    0423  G86 [GeForce 8300 GS]
    0424  G86 [GeForce 8400 GS]
    0425  G86 [GeForce 8600M GS]
    0426  G86 [GeForce 8400M GT]
    0427  G86 [GeForce 8400M GS]
    0428  G86 [GeForce 8400M G]
    0429  ? [Quadro NVS 140M]
    042a  ? [Quadro NVS 130M]
    042b  ? [Quadro NVS 135M]
    042c  G86 [GeForce 9400 GT]
    042d  ? [Quadro FX 360M]
    042e  G86 [GeForce 9300M G]
    042f  G86 [Quadro NVS 290]
    05e0  GT200b [GeForce GTX 295]
    05e1  GT200 [GeForce GTX 280]
    05e2  GT200 [GeForce GTX 260]
    05e3  GT200b [GeForce GTX 285]
    05e6  GT200b [GeForce GTX 275]
    05e7  GT200 [Tesla C1060]
    05f8  GT200GL [Quadro Plex 2200 S4]
    05f9  GT200GL [Quadro CX]
    05fd  GT200GL [Quadro FX 5800]
    05fe  GT200GL [Quadro FX 4800]
    0600  G92 [GeForce 8800 GTS 512]
    0601  G92 [GeForce 9800 GT]
    0602  G92 [GeForce 8800 GT]
    0604  G92 [GeForce 9800 GX2]
    0605  G92 [GeForce 9800 GT]
    0606  G92 [GeForce 8800 GS]
    0608  G92 [GeForce 9800M GTX]
    0609  G92 [GeForce 8800M GTS]
    060a  GT200 [GeForce GTX 280M]
    060b  G92 [GeForce 9800M GT]
    060c  G92 [GeForce 8800M GTX]
    060d  G92 [GeForce 8800 GS]
    0622  G94 [GeForce 9600 GT]
    0623  G94 [GeForce 9600 GS]
    0625  G94 [GeForce 9600 GSO 512]
    0626  G94 [GeForce GT 130]
    0627  G94 [GeForce GT 140]
    0628  G94 [GeForce 9800M GTS]
    062a  G94 [GeForce 9700M GTS]
    062b  G94 [GeForce 9800M GS]
    062c  G94 [GeForce 9800M GTS]
    0640  G96 [GeForce 9500 GT]
    0641  G96 [GeForce 9400 GT]
    0643  G96 [GeForce 9500 GT]
    0644  G96 [GeForce 9500 GS]
    0645  G96 [GeForce 9500 GS]
    0646  G96 [GeForce GT 120]
    0647  G96 [GeForce 9600M GT]
    0648  G96 [GeForce 9600M GS]
    0649  G96 [GeForce 9600M GT]
    064a  G96 [GeForce 9700M GT]
    064b  G96 [GeForce 9500M G]
    064c  G96 [GeForce 9650M GT]
    0651  G96 [GeForce G 110M]
    0652  G96 [GeForce GT 130M]
    0653  G96M [GeForce GT 120M]
    0658  G96 [Quadro FX 380]
    0659  G96 [Quadro FX 580]
    065b  G96 [GeForce 9400 GT]
    065c  G96M [Quadro FX 770M]
    06e0  G98 [GeForce 9300 GE]
    06e1  G98 [GeForce 9300 GS]
    06e2  G98 [GeForce 8400]
    06e3  G98 [GeForce 8300 GS]
    06e4  G98 [GeForce 8400 GS]
    06e5  G98 [GeForce 9300M GS]
    06e6  G98 [GeForce G100]
    06e7  G98 [GeForce 9300 SE]
    06e8  G98 [GeForce 9200M GS]
    06e9  G98 [GeForce 9300M GS]
    06ea  G86M [Quadro NVS 150M]
    06eb  G98M [Quadro NVS 160M]
    06ec  G98M [GeForce G 105M]
    06ef  G98M [GeForce G 103M]
   0860  C79 [GeForce 9300]
    0861  C79 [GeForce 9400]
    0862  C79 [GeForce 9400M G]
    0863  C79 [GeForce 9400M]
    0864  C79 [GeForce 9300]
    0865  C79 [GeForce 9300]
    0866  C79 [GeForce 9400M G]
    0867  C79 [GeForce 9400]
    0868  C79 [nForce 760i SLI]
    086a  C79 [GeForce 9400]
    086c  C79 [GeForce 9300 / nForce 730i]
    086d  C79 [GeForce 9200]
    086e  C79 [GeForce 9100M G]
    086f  C79 [GeForce 9200M G]
    0870  C79 [GeForce 9400M]
    0871  C79 [GeForce 9200]
    0872  C79 [GeForce G102M]
    0873  C79 [GeForce G102M]
    087a  C79 [Quadro FX 470]
    087f  C79 [Quadro FX 470M]
    0a20  GT200 [GeForce GT 220]
    0a60  GT200 [GeForce G210]
    0a65  GT200 [GeForce 210]

网友:
兄弟能上个支持高清硬解的芯片列表吗?

网友:
要看支持什么编码的呢,如果是H2.64的话,6200以上都支持的呀,如果是VC1编码的话,那就要看了.

网友:
这种ID列表没用过是用来查图纸用的么

网友:
这个改卡有用

网友:
ID 可以用來改卡用改成高階繪圖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