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T400光驱无法使用

楼主(2011-01-15):
自己用的一台清华同方笔记本,在BIOS能正常识别,在WINDOWS里也能识别,但在系统里打开光驱报“由于I/0设备错误,无法运行此项请求”,检查IDE接口没有问题。供电也没有发现问题,有哪位师傅遇到此类问解决了说说怎么处理。光驱已换了新的试了。

网友:
南桥问题,我之前出的是硬盘有时测到有时测不到,重植南桥好的。

网友:
测量下光驱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是否一样?才能判断是否南桥问题!

网友:
没看到问题来个南桥呗,  也就南桥有这可能性了,别的你都看了,问题没发现,换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这个独桥的难搞,没别的问题,就这个问题不想动它。

网友:
回复 网友B:

系统还原了原来可以正常使用的系统也不行。可以装个别的系统看看先。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什么型号的桥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