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帮忙判决我的显卡还能修不

楼主(2011-01-15):
我的显卡是Onda 9600GSO 384MB 192Bit G92核心 已经过保
由于我的使用不当...钥匙不小心掉到了PCB板背面靠近DVI输出口的地方.当时就花屏了...
关电重启后事故发生点附近的DVI输出口已经没有信号输出了..但是另一个输出接口是有输出的

但是关键的问题是,进系统后如果安装了9600GSO的驱动就会导致重启后进不了桌面.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能否修好? 可以找官方维修吗?

网友:
可以修,就是成本上划不来,可能要改线。

网友:
可以修的   不过挺难

网友:
主芯片坏了,价的话成本太高了。

网友:
显卡能显示的.不装驱动能进系统,这个问题估计去官方修的话需要多少钱?请各位大侠支个招

网友:
可能核心虚了哦,外面修的话几十元

网友:
去官方修,那还不如再买一个呢,,,价格一定很贵,,,

网友:
可以修,理论没有修不了的

网友:
可以修,可能是核心问题?

网友:
今天打电话去官方了....那边回话说应该是GPU坏了..修好至少得150元..还不包运费...加上运费我可以又买一个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