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联想的S10-2,遇到一个奇怪问题了~~~

楼主(2011-01-15):
我亲戚的上网本,型号是S10-2,近来有个奇怪的问题,冷启动的时候,硬盘灯亮,但是检测不到硬盘,启动不了,等硬盘灯灭了后,按Ctrl+Alt+Del重启,又能检测到硬盘,可以正常使用了。
在WinXP下,用软件看不出硬盘有什么问题。刷Bios也试过,还是一样。
就是冷启动是检测硬盘是时间特别长,到了启动那还检测不到硬盘,造成启动不了电脑。
硬盘试过重新安装,还是一样。

网友:
南桥轻微的虚焊

网友:
我见过比较多的是东芝或WD硬盘有这问题!

网友:
加焊南桥准好

网友:
我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但是你可以打一下硬盘接口的AD线值确认一下是不是南桥虚接所致

网友:
这个确实是WD的蓝盘。
是主板问题还是硬盘问题就不知了,09年产的,还是回厂保修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