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216 外接电源死机问题

楼主(2011-01-15):
    收到一台M216机器,外接电源进系统死机。可以充电,使用电池就ok,重装过系统问题依旧

请问哪位高手以前碰到过这种问题给个思路。我新手,虚心求教,感激不尽。

网友:
有可能是适配器坏,输出电压不稳引起的吧!

网友:
用原装的充电器试一下

网友:
可能是笔记本 cpu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
换NEC大电容准好

网友:
回2.3.4楼适配器换了几个了,我用自己的可调电源一样问题。求教5楼NEC大电容是什么位置的哦,能说的具体点么

网友:
应该又是CPU座背后的NEC大电容惹的祸,并几个330UF的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东西电容在,就不怕电脑不坏,就不怕没有生意

网友:
CPU 电容失效了,换几个就可以了

网友:
把NEC超级大电容换成4个330电容就好了!

网友:
NEC大电容引起的花屏我还碰上过一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