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 C7-M CPU和一般的478针的可以代换吗?

楼主(2011-01-15):
在同方机子上拆了一个VIA C7-M的CPU,也是478脚 的,不太明白和INTEL的是否可以代换,不过这个CPU用的北桥VN800的,是不是这个CPU只可以搭配这个芯片组,那为什么也是478的呢,我以为有意和INTEL兼容呢?请高人指点
cpu
芯片

网友:
能代。这个机器能上两种U

网友:
现在是主板挂了,CPU留下了,我想清楚,这种CPU可以上别的855芯片组上的主板吗?没有试过,不敢轻易尝试

网友:
我试过,可以用。不会有任何影响,对主板

网友:
刚刚试了,不能用,点不亮,心想不会CPU也坏了吧,原来VIA的那个主板坏了

网友:
我用我的intel的主板试过,可以用啊。有的主板上有cpu的跳线,是intelcpu还是viacpu的跳线

网友:
这cpu性能怎么呀啊?没见过,只见过上网本中的via 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