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不充电求助!

楼主(2011-01-15):
故障;用适配器开机一切正常,用电池不开机,也不充电,插上电池无反应,电流0.01.

测8725E工作条件;
插上电池和适配器测得已下;
1PIN19V                8PINOV                       15PINOV                      22PIN18.7V
2PIN5.4V                 9PIN2.4V                   16PIN11.6V                 23PIN  18.7V
3PIN2.2V                 10PINOV                    17PIN11.6V                 24  PIN 19.6V
4PIN4.2V                 11PIN1.5V                 18PIN11,.6V                25 PIN  19.6V
5PIN5.3V                12PIN0V                     19PIN0V                     26 PIN  19.6V
6PIN0V                    13PINOV                    20PIN0V                     27 PIN  9.4V
7PIN1.8V                 14PIN0V                     21PIN5.4V                  28PIN   19.4V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一样,只是10pin一直是低电平,不知为何、
外围元件无不良现象,
各位大哥看看这个8725工作条件还有那些或那个脚的电压不对!
在线关注此贴!

网友:
各位大哥!不要不理睬啊!给点力啊!

网友:
查IO发出的chg_en#
这个信号正常应为低电平,控制Q8803A,使Q8803A不导通

你查一下Q8803A是不是短路了,如果没有击穿,那就查IO咯。

网友:
确定bat1_in_oc#是否为低电平,这个信号是由TS1#通过Q9001转出来的。
先要确定TS1#为低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A:

TS1#为2.3V的一个高电平,好像是电池发出来的吧!

网友:
如果插入电池,TS1#应为低电平,这是检测电池的,你要是在插电池的情况下,量得2.3V那就肯定不正常的。

网友:
搞过一台,是别人做过手脚,整掉了几个电阻,补上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你说的这两个信号,bat1_in_oc#,TS1#。都为低电平了,但电流始终上不去,0,12A
8725的10PIN也只有0,12V.这个电压还是不对,8725和IO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你说的0.12A是上电了停在0.12A
还是说待机0.12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充电电流在0.12A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我发现i个问题,只要PRECHG为低电平电池就能充电,可这个信号又是IO发出的,IO还要什么条件才会使这个信号为低呢

网友:
看这个脚有什么用,下个拿图纸来跑跑线吧

网友:
充电芯片先换下试试

网友:
SL400 充电问题好像是通病

网友:
希望你能尽快解决   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prechg和chg_en#是共同作用的,
一起影响8725的第10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