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天逸100开机无显(二修机)

楼主(2011-01-15):
上周收到一台同行机,是联想天逸100无显示的。此机在别家那修过,没修好。听客户说,在那家修好过,后测试又不行,想叫换板,可联想的板,市面上不好找啊,而且贵。
开机只看屏闪一下就灭了,有时屏白一下就立即灭了。
拆机了,观看板子,已是将南北桥都做过的,还有CPU CORE芯片也是换过。插电,待机电流有了0.04A3V&5V也都有,开机电流也起来了。有时电流跑0.2A有时跑到0.5A
测量电压都有,但电流在0.2A时无CPU CORE;电流在0.5ACPU CORE 出来了。观察了板子,有些不爽,松香&助焊膏很多。就用洗板水将南北桥和CPU CORE处通洗了一遍,之后测试故障变为了电流只跑到0.2A了,再也上不到0.5A了。现在就只能先修好此点再说了。

0.2A
应该是CPU没工作才对的,测量CPU CORE无,只得测量CPU CORE 芯片MAX1532了。
图:1
首先测量MAX1532的工作电压PIN:10&30,测得为:3V。不对呀,+5VS怎么测出是3V。就往前找了,找到线路它从哪里来的。
图:2
测量Q39PIN:5,6,7,85V,是OK的,而PIN:4怎么无电压,PIN:1,2,32V。此时Q39D&S两极之间截止了。再往前找,找到Q19测量PIN:110V,不对呀,这里怎么有电压,再测量Q19PIN:1&Q39PIN:4 开路了。找到线路,发现PCB走线腐蚀了,飞线,后测试OK,电流不只是跑到0.5A,而是上到1A多,lenovo LOGO出来了。
图:345
装机测试,进系统蓝屏,用光驱进WINPE也进不了.想重做系统,这也做不了了.到基地看看,有一位,拆下无线网卡后OK,再看看我的无线网卡(表面都有锈了),拆下后好像不蓝屏了.装系统还是蓝屏,重分区格盘,GHOST系统,依旧蓝屏.还有一点是,光驱和硬盘同时上,就进不了WINPE,有时还会在进去一半就蓝屏,单独上光驱没事.这板子怎么又是板载内存(256MB),内存的可能性有蛮大的.在基地看,说法不一.
再拆了,先加焊板载内存,不行,观了一下北桥915GM,别家像是没换过,只是加焊.测量内存阻抗OK,电压也OK.不管它了,换北桥再说(手头上没这型的板载内存).找来一个没修过的915GM换上.测试OK.还真的是北桥的问题,我不想重做,还是换了快,不然麻烦.装好系统测试摄像头又不行了,动一动那摄像头还会蓝屏,在官网下驱动,都装不上去,建议客户不要用它了,不接它了,再折腾不想折腾了.,这机也终于OK.

网友:
楼主水平很高啊。呵呵……

网友:
修的好。敢修二手机,不怕麻烦排除问题。请详细介绍一下换北桥的思路

网友:
因为,它进系统和'装系统会蓝屏,一般都内存(特别是板载内存)不然就是北桥.
我没这板载内存就先换北桥了

网友:
二修机有时确实是不好修啊   很多问题是一休哥修出来的

网友:
楼主修成这样已经是牛人,真强呀.

网友:
Q19PIN:1&Q39PIN:4 开路了
Q39PIN:4 为0V,为什么Q39的S极上还会有2到3V的电压呢?理论上应为0V吧?不解

网友:
楼主排查蓝屏,很细心啊,那个摄像头和蓝屏有什么联系

网友:
仁宝代工联想机器开摄像头蓝屏有2中可能,一种是显卡部分(包括显存),还一种是BIOS有问题

网友:
2手板真麻烦

网友:
二修的机器就是难搞,上次修一台,让别人取了10几个电阻

网友:
分析思路很清晰